[求助] 萌新求助

楼主(2023-11-21):
仿真时这个报错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意思是仿真器找不到C1对应的工艺库模型 一般需要手动将使用的工艺库添加到model library里再启动仿真

网友A:
楼上正解,ADE-setup里有个model library 要把cap的模型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ADE-setup里有个model library 要把cap的模型加进去

如图,是要加到包含那个电容吗的子文件嘛,但是我没找到最后.scs结尾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是要加到包含那个电容吗的子文件嘛,但是我没找到最后.scs结尾的文件
...

应该不是在你图里的位置,set up-model libraries-导入你的工艺库scs文件,然后后面方框的部分 把电容的库选上,图里那个mim_tt就是电容,你可以参考看看你那个库里哪里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在你图里的位置,set up-model libraries-导入你的工艺库scs文件,然后后面方框的部分 把电容的 ...

每一个都试过了,都不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一个都试过了,都不对呀

你这些tt ss ff sf mc 都是跑工艺角用的库,不是电阻电容的模型库,我们情况不太一样,可能还是要再找找看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tt ss ff sf mc 都是跑工艺角用的库,不是电阻电容的模型库,我们情况不太一样,可能还是要再找找 ...

很奇怪,我在同一个库里换个其他类型的电容,用tt工艺角的库就可以了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