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netlist时view list的顺序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11-21):
导出netlist时view list的顺序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如图,大家会去改这个吗

网友A:
会改,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改,没啥影响

遇到电源地很多的时候,跑lvs导网表失败;把schematic 移到audl之前,就可以跑完了;为什么呢

网友(2024-10-29):
也许会有一些优先级的问题?电路后仿的时候会在ADE L里面修改Calibreview和Schematic的顺序,Calibreview在前就会优先使用Calibreview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