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想复现这个电路仿真遇到问题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3-11-21):
如图,想问一下中间那个CAP_cell上面接口SEL的标注是啥呀,小白看不懂

网友:
开关电容的开关控制位

网友:
哈哈,他问的应该是* <>啥意思把,*2表示两个,意思是这5根线接HHL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他问的应该是* 啥意思把,*2表示两个,意思是这5根线接HHLLL

好的,请问左边那根线上I0<4:0>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