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出现noroute违规

楼主(2023-11-22):
最后过DRC和LVS的时候,出现很多M2的违规,然后我把违规删掉,从M3开始ecoroute,然后就出现了图中noroute的违规,请问这种错误怎么修呢?

PS:之前为了修hold,我在这个net上面加了clkbuf,这个会不会导致noroute这个违规呢?

violation

violation

M6

M6

M1

M1

楼主:
我把布线层改回M1-M6,然后用selectNet和detailroute -select也没有用

网友A:
看不大懂,看起来像是有route blockage ? 最好能截图真实绕线,以及Calibre 的违例类型,inn里面可能是因为bloakage  报的假错。

网友B:
你点击一下右边那两条violation看看具体是啥原因,会有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大懂,看起来像是有route blockage ? 最好能截图真实绕线,以及Calibre 的违例类型,inn里面可能是因 ...

绕线是这样的,这是M1处的违规,麻烦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点击一下右边那两条violation看看具体是啥原因,会有描述的

什么描述也没有

网友C:
最开始的图是io么?你这个net是不是要通过io出去?你这个buf是不是插错net了,插到io_pin --> port连接的net上,而不是从core --> io_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的图是io么?你这个net是不是要通过io出去?你这个buf是不是插错net了,插到io_pin --> port连接的ne ...

最开始的图是io。
可能是我在修hold的时候用ecoAddRepeater插buffer,插错了。
我是根据hold violation path,插buffer到end-point所在的net:ecoAddRepeater -cell CLKBUFHDV0 -net U_PAD/CTS_852
这样插buffer是不是位置不对,求大佬指点

hold violation

hold violation

violation path的end-point

violation path的end-point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的图是io。
可能是我在修hold的时候用ecoAddRepeater插buffer,插错了。
我是根据hold violation p ...

ecoAddRepeater -cell buf_name -term */io_inst/I

不指定net,直接指到io cell的I端,试试呢
IO/PAD  -->  top_port,这类的net,要设置:
    setAttribute -net <net_name> -skip_routing true
    set_dont_touch <net_name>
因为port打在IO/PAD上就连好了,不需要再route(如果使用PAD cell,也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