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噪声

楼主(2023-11-22):
对小数分频的锁相环的各个模块进行phase noise 的仿真,在加入Bandgap 和LDO之后的VCO模块的相位噪声接近-120dBc/Hz,  但是单独的VCO模块不加入BGR和LDO的相位噪声为-115dBc/Hz, 按照正常来说,接入BGR和LDO,这两个模块代入的噪声是会使得VCO模块的相位噪声恶化,望大神赐教

楼主:
BGR和LDO中都有大的RC滤波电路

网友A:
频率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掉了?

单独的VCO模块tran 仿真对应的频率为9.579G, BGR+LDO+VCO的模块tran 仿真对应的频率为9.574G,但是这个频率的变化量会引起这么大的变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