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vFailureReason

楼主(2023-11-22):
工具在place、cts以及后续步骤的时候发现对于下图所示的几种path,并不会去解drv,报的drvFailureReason也不太明白什么意思,麻烦各位大佬给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1)Could not be fixed because the gain is not enough;(2)Could not be fixed because UPF constrained HNet,这个意思是high fanout么;(3)Could not be fixed because the given cell is not bound in location domain timing library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过这奇怪的情况,所以没办法就设置region,防止摆飞

网友A:
如果必须穿过off domain ,最好在off domain 里面垫一级buffer ,可以试试,工具好像对于一条net 直接横跨off domain 优化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必须穿过off domain ,最好在off domain 里面垫一级buffer ,可以试试,工具好像对于一条net 直接横跨o ...

嗯嗯,是的,目前也是按照这个方法,让综合的时候就做进去

网友B:
就是UPF或者CPF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UPF或者CPF有问题

刚参加工作,upf只能看懂基础的,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参加工作,upf只能看懂基础的,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你看place阶段的log,是不是有warning说有illegal的cell导致没办法fix dr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place阶段的log,是不是有warning说有illegal的cell导致没办法fix drv

没有这样的waring,不过这个waring挺多的。
**WARN: (IMPSP-7207):  Shifter 'ddr_sys_top/U_inno_ctrl_phy_top/INNO_DDR_PHY/ISO__snps_PD_ddr_phy__ISO_ddr_phy_clamp0_snps_paddr_9__UPF_ISO' has no connections outside its power domain

网友:
图表示的逻辑是aon2aon 的话,应该不用加ISO吧。这种应该是要使用aoncell  去解决 aon2aon 之间的d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