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AMS动态仿真时间问题

楼主(2023-11-22):
请问大家dynamic mode下跑Liberate AMS大概要多久,线程设置多少合理?

我大概抽七百多个寄存器左右规模的寄生网表的时序,似乎要好几天,正常吗?并且容易失败。

网友A:
我用static模式, 一百个寄存器左右的模拟电路,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不过有些arc还是抽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tatic模式, 一百个寄存器左右的模拟电路,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不过有些arc还是抽不出来 ...

是的,我用static抽大一点的也会容易有些抽不出来,不太清楚原因。dynamic慢很多,大规模的我还没成功过。

网友(2024-01-31):
个人感受,超过几个小时的都不太正常,也不太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tatic模式, 一百个寄存器左右的模拟电路,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不过有些arc还是抽不出来 ...

是的,感觉要做很多path上的设置,因为工具找出来的仿真路径很可能不对,static flow要特别注意路径的问题,否则结果就是错误的

网友:
广告:接ip k库外包,支持各种复杂电路,pll/serdes/ddr等都做过,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