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版图EM模型导入原理图联合仿真疑问

楼主(2023-11-22):
在ADS软件中,我先在原理图中设置好相关变量参数生成layout,在layout中设置好相关参数和变量,建立了EM模型,然后我重新建立了一个原理图,把原理图中的微带线换成了layout生成的EM模型,其他器件不变,进行参数优化,优化达到目标之后,更新参数信息,仿真检查,符合要求。但是我把优化更新好的参数再重新输入新的原理图生成layout,再次替换,仿真的结果却不一样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在优化好的界面的仿真效果好,但把优化好的参数再重新生成layout进行检查结果就变了,什么都没改

网友A:
你先查查看EM仿真的结果是参数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查看EM仿真的结果是参数化的吗?

不好意思,我有点没懂,您的意思是指EM仿真后微带线的参数吗?我进行EM仿真是想生成EM模型,然后导入原理图再和其他集总参数器件一起仿真,然后我是在EM模型导入原理图之后对模型的参数设置优化范围进行优化的

网友A:
我以为你做的版图是参数化的版图,然后做EM的时候进行了参数扫描呢。

你做电路优化之后,再做EM仿真的时候版图变化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做的版图是参数化的版图,然后做EM的时候进行了参数扫描呢。

你做电路优化之后,再做EM仿真的时候 ...

我在layout里面设置了参数(参数是前面优化好的,我这里只是重新输入参数重新生成再检验一下),然后我在EM Setup for simulation那里选的setup type是EM simulation/model,点了那个选项框右下角的simulate,再生成EM model,把生成的EM model加入到原理图中(在layout中设置的参数也到了原理图中),原理图中原来的微带线删掉,保留电感电容那些,和EM symbol连接好,在原理图中再运行仿真,结果就和之前优化好的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做的版图是参数化的版图,然后做EM的时候进行了参数扫描呢。

你做电路优化之后,再做EM仿真的时候 ...

优化的参数主要是微带线的长宽,还是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