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设计的你们都在用什么编辑器做coding呢

楼主(2023-11-22):
       楼主本人是一名只有1年经验的数字ic设计菜鸟,最近公司招了一些很有经验的数字验证的同事,发现新同事他们在看代码编辑代码时用的软件都是gvim,看他们纯键盘操作起来似乎挺方便的,至于公司的三个数字设计大牛,一个是用gvim,一个是用gedit,还有一个是用ultra-edit+gedit。
      我现在用的还是gedit+notepad,gedit是服务器上的编辑器,notepad是Windows界面下的编辑器。
      个人更喜欢notepad的列编辑风格和代码主题,但如果不是电脑不能联网,我肯定会用vscode代替notepad。gedit也比较符合我之前的使用习惯,但是gedit没有列编辑的功能,所以涉及到一些信号接线的列编辑操作时,我都是在notepad上编辑好再复制到服务器上的gedit上来同步项目代码,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不专业啊。不过我做设计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想电路怎么打,系统怎么构建,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敲代码上,而且我个人感觉我用gedit和notepad写起代码来也挺快的。想问问各位大佬们,你们工作时都在用什么编辑器呢?gvim是一定得学的吗?

单选投票, 共有 243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272 天12 小时1 分钟

48.56% (118)
7.00% (17)
1.23% (3)
23.87% (58)
1.23% (3)
2.88% (7)
6.17% (15)
5.76% (14)
3.29% (8)

网友A:
我是用quartus写的。。。。

网友:
linux用gvim,windows用vscode打上vim插件

网友:
gvim可以键盘快操作,还可以脚本批量操作代码,很爽的。

网友:
不管哪种,习惯了就是最好的

网友:
以前gvim不熟练,喜欢用vscode,熟悉gvim后,感觉还是gvim方便,就是要记很多命令

网友B:
分享一下之前找的vim doc的中文翻译,新手可以先看quick ref部分,希望大家一起为祖国芯片事业添砖加瓦

vim reference-2.3.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之前找的vim doc的中文翻译,新手可以先看quick ref部分,希望大家一起为祖国芯片事业添砖加瓦 ...

谢谢大佬了,我这两个星期学了很多gvim的相关操作,现在已经彻底离不开他了,不得不说,gvim配置好vimrc之后真的是越用约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了,我这两个星期学了很多gvim的相关操作,现在已经彻底离不开他了,不得不说,gvim配置好vimrc ...

gvim可以提高编辑效率,对于比较复杂的文本过滤,可以深入学习一门脚本语言,再结合正则表达式匹配,perl或python都可以,个人建议python,可读性好点,很多需求都有开放的库

网友(2023-12-28):
vim和gvim有什么区别吗?好像大部分rtl工程师都是用gvim编辑而不是用vim打开

网友:
感觉大伙儿都是gvim

网友:
必须是GVIM

网友C(2024-02-01):
很惊奇 UE 怎么排这么靠后,是不会吧! UE 应该远超过第一。 看来很多人没有在UE中使用命令行,js,python做开发

网友:
上述编辑器都用过,既然选择了码农,各种编辑器都应该会用。个人推荐vi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之前找的vim doc的中文翻译,新手可以先看quick ref部分,希望大家一起为祖国芯片事业添砖加瓦 ...

感谢,已下载

网友:
这个不重要

网友(2024-03-25):
我也喜欢notepad++

网友(2024-04-29):
gvim和sublime,vscode如要服务器支持,redhat7以下跑不起来·········

网友:
为什么没网的地方不能用vscode代替notepad??离线安装不就行了,插件也可以离线。verdi配合gvim比较好。gvim除了看代码树和跳转不是那么方便,其它配合插件很方便。但很多服务器红帽7一下比较旧不支持vs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惊奇 UE 怎么排这么靠后,是不会吧! UE 应该远超过第一。 看来很多人没有在UE中使用命令行,js,python ...

排第一·······你是真敢说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之前找的vim doc的中文翻译,新手可以先看quick ref部分,希望大家一起为祖国芯片事业添砖加瓦 ...

网友:
UE, 一旦习惯很难改用其他的

网友:
必须是gvim

网友(2024-08-15):
在学校是用sublime+vim插件,到公司就是gvim啦

网友D(2025-02-13):
vscode + vim插件. 应该也是我们公司主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quartus写的。。。。

厉害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D:
vscode + vim插件. 应该也是我们公司主流了

我们也是vscode + neovim插件。 服务器不能联网还是之前的版本,但是vscode 这玩意有时候还是有点卡,我们也用gvim 9.0+tmux  差不多也打造成vscode 显示效果,目前就维护者两套开发环境vscode + neovim,gvim 9.0+tmux。

网友(2025-07-08):
没啥好学的,只是工具,看个人习惯而已,如果从用什么工具来评判一个芯片人是不是专业,那好无语。。。,不过gvim的插件确实好用,能大大减少集成出错的可能,我用gvim的,其他的不做评价

网友(2025-08-29):
VSCODE 已经有三个平台  MacOS / Linux / Windows  界面都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