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结构

楼主(2023-11-22):
这个是横向npn么?还是pnp,怎么分辨的

网友:
说实话,有点像麻将里面的一饼

网友:
应该是BJT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非常、超级像时BJT晶体管,用的应该时Bipolar工艺。

网友:
看起来像是共基区,横向PNP(如果外延时N型掺杂的话)

网友:
They should be LPNP

网友:
我觉得楼上大佬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