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金丝键合第二焊点需要补球吗?

楼主(2023-11-22):
有的说需要,有的又说不要。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3332928

网友A:
一般都是不用,除非生产或低良有发现二焊点有断裂,做紧急补强用,再不然有发生管脚分层,才会这样设定.

楼主(2023-12-29):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不用,除非生产或低良有发现二焊点有断裂,做紧急补强用,再不然有发生管脚分层,才会这样设定. ...

谢谢!

网友:
军用的一般需要补。

民用的不会浪费这点时间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