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DO作基准电流源

楼主(2023-11-22):
想请教一下大佬们,这种用LDO结构做的基准电流源有什么好处吗,感觉还会增加很多功耗。(精度会更高吗)

网友A:
增加驱动能力吧,一般带隙的驱动能力不会很强,精度的话主要还是看运放和电流镜吧,只提供偏置电流应该问题不大,这个结构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B:
提高BG驱动能力,同时做基准电压源(例如某个模块需要0.5V的电压基准,从下面电阻串中间引一根线出去就是了)和基准电流源,另外还可以对电流做trim。  顺便问一下图片出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Vin通常是bandgap输出,精度有保证,如果需要高精度的I,那么R还得外接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驱动能力吧,一般带隙的驱动能力不会很强,精度的话主要还是看运放和电流镜吧,只提供偏置电流应该问题 ...

嗯嗯,这个结构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在思考这种结构的好处。我在带隙的分析里,很少看到对带隙驱动能力分析的,能否详细讲一下您提到的驱动能力是什么意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BG驱动能力,同时做基准电压源(例如某个模块需要0.5V的电压基准,从下面电阻串中间引一根线出去就是了 ...

https://zhuanlan.zhihu.com/p/541 ... 1710676706489122816是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想问一下您所提到的带隙的驱动能力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看的有关带隙的论文很少提到带隙的驱动能力,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通常是bandgap输出,精度有保证,如果需要高精度的I,那么R还得外接1%

R外接1%是指要在片外加一部分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外接1%是指要在片外加一部分电阻吗?

1%精度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zhuanlan.zhihu.com/p/541497175?utm_psn=1710676706489122816是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想问一下您 ...

因为常规带隙基准基本没什么驱动能力,主要提供一个高精度的参考电压

网友D:
这种结构很很常用的,可以实现精准的电流源。精度可以通过对输入的vref(包括opamp的offset)及对电流镜进行trimming,电阻可以使用片外高精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很很常用的,可以实现精准的电流源。精度可以通过对输入的vref(包括opamp的offset)及对电流镜进行t ...

感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