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51和IC61仿真结果相差很大吗?

楼主(2023-11-22):
同一个工艺,提供了51和61两个PDK,我首先发现异常是在反相器中,完全相同的3V管子和尺寸,完全相同的激励,在51下仿真输入3.3V输出8nV,在61下仿真结果输出为350多mV!!别的就更不用说了,直接导致我从51里搭建好的电路转换到61下完全没法用了,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这事直接比较两个东西,第一,PDK里面包含的模型的版本是否一致;第二,调用的仿真器是否一致;着两个一致,有差异的可能就极小。

51,61在仿真里面参与的其实也就是网表生成的过程,如果你有怀疑,再比较下两者产生的网表是否有差异。

真正决定仿真结果的,第一,一定是模型,第二,仿真器版本会带来微小差异;如果模型一样,哪就看两个环境是不是产生的网表有比较大的差异。

PS:我看你的描述,感觉是源或者地的SYMBOL在61里面没识别好,输出有问题。所以,你直接看产生的网表吧。

网友:
CDB和OA版本的PDK模型能确定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