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模块,抽def文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1-22):
请问一下,我数字模块出的一个框给pr,  里面的metal是自己用path线画的,不是通过create pin产生的,现在要抽def文件,我该如何操作 才能使metal和pin一一对应起来啊??求助~~

网友A:
tools---create pin from 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create pin from label

哇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create pin from label

感谢之前的回复,很有帮助,还想再请教一下前辈, def文件里面怎么match方向呀,就是input output这些,看了一个文档 说是要match方向,

网友A:
我这边都是让电路单独做一个只有pin的schematic。。pin的方向都电路处理好了。然后我xl进来,然后根据上层模拟的pin 飞过去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都是让电路单独做一个只有pin的schematic。。pin的方向都电路处理好了。然后我xl进来,然后根据上层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