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差分对multi=1时,该怎样匹配呢

楼主(2023-11-22):
问个小白问题:
书上讲差分对MOS管匹配时,要共轴心、共质心,此时管子的总数量至少都为4个(即multi=2)。
如果只有2个管子(multi=1),该怎么匹配呢?

我现在在finfet工艺下做了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输入管差分对的源漏电流较小,因此只需要使用一个管子即可满足电流要求,且管子的尺寸较小(finger=1,nfin=2,m=1)。

请问这种情况下,这对差分管应该怎样匹配呢?
可以不修改管子数量,直接half-half 摆放吗?
还是需要增加m数量(例如增加到4),然后用ABBA/BAAB这种共质心匹配?(当然这样电流就变大了,整个电路要修改)?

网友:
不建议你用m=1,怎么放都没有好匹配性,匹配至少4的n次方

网友A:
增加输入对管的尺寸和电流没直接对应比例关系吧,电流不是由尾电流源确定的吗? 为了减小mismatch,有时候对管还会有较大的尺寸,不知道我说的有没问题,麻烦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输入对管的尺寸和电流没直接对应比例关系吧,电流不是由尾电流源确定的吗? 为了减小mismatch,有时候 ...

感谢回答。

电流确实是由尾电流控制的。但是我理解,输入管m增加(相当于增加W),而L不变,会导致输入管过驱动电压减小,也就减小了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电流确实是由尾电流控制的。但是我理解,输入管m增加(相当于增加W),而L不变,会导致输入 ...

嗯嗯,感觉输入共模确实影响了

网友:
那就增大L,W通过修改m来保持之前的W/L比例不变,使得m=2或者4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电流确实是由尾电流控制的。但是我理解,输入管m增加(相当于增加W),而L不变,会导致输入 ...

你可以把现有的w/2,然后把multi改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