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差分对MOS管的multi=1时,该如何匹配呢?

楼主(2023-11-22):
问个小白问题:
书上讲差分对MOS管匹配时,要共轴心、共质心,此时管子的总数量至少都为4个(即multi=2)。
如果只有2个管子(multi=1),该怎么匹配呢?

我现在在finfet工艺下做了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输入管差分对的源漏电流较小,因此只需要使用一个管子即可满足电流要求,且管子的尺寸较小(finger=1,nfin=2,m=1)。

请问这种情况下,这对差分管应该怎样匹配呢?
可以不修改管子数量,直接half-half 摆放吗?
还是需要增加m数量(例如增加到4),然后用ABBA/BAAB这种共质心匹配?(当然这样电流就变大了,整个电路要修改)?

网友:
运放没啥要求吗,输入对这么小

网友:
没啥要求,finfet对工艺梯度不敏感,影响很小,ABAB,ABBA,其实都不是很好,也只能这样,根据实际仿真情况改吧,我是习惯ABAB

网友:
我印象里,某家finfet工艺对有匹配要求的输入对管有面积要求的。
分成中低高三个档次,分别对应不同的面积,最后版图要用识别层单独把管子区域框起来。你想要达到好的匹配就必须达到一定的面积。你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