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端口变量使用方法说明

楼主(2023-11-22):
这个是veriloga模型的端口变量,connect to refnode w/ GMIN是什么意思嘛

网友A:
得看下veriloga里面的,和文档前后文,或者你仿真下。大胆猜想,G=di/dv,那么 GMIN=0意味着,阻抗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下veriloga里面的,和文档前后文,或者你仿真下。大胆猜想,G=di/dv,那么 GMIN=0意味着,阻抗无穷大。 ...

赞同!我感觉是直接开路,因为这三个是输出端,但是不收敛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同!我感觉是直接开路,因为这三个是输出端,但是不收敛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收敛原因很复杂,经常碰到,常用解决办法是改testbench,直到收敛。

楼主(2024-05-06):
直接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