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ibre+QRC如何设置不提寄生二极管

楼主(2023-11-22):
请教一下各位,Calibre+QRC下如何设置才能不提parasitic diode?

网友A:
parasitic diode 是在calibre lvs当中抽取的,在lvs里把抽取parasitic diode 的开关关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sitic diode 是在calibre lvs当中抽取的,在lvs里把抽取parasitic diode 的开关关了即可 ...

翻遍了calibre lvs的选项,暂时没有找到,如果您有印象该设置具体在哪个位置,希望能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遍了calibre lvs的选项,暂时没有找到,如果您有印象该设置具体在哪个位置,希望能告知一下,谢谢!

是在lvs rule 里面,不是在calibre lvs 界面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lvs rule 里面,不是在calibre lvs 界面里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