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可以对电源线抽取寄生参数吗

楼主(2023-11-22):
请问大家用QRC可以抽取电源线的寄生参数吗,我使用-netName选项后抽出来的只有坐标点

网友A:
可以的。需要改tech file,环境之类,把pg 当成普通的signal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需要改tech file,环境之类,把pg 当成普通的signal 就可以。

你好,你说的tech file是指qrc tech file吗,另外pg我看innovus没有命令将其改成信号线属性呢

网友A:
另外pg我看innovus没有命令将其改成信号线属性呢
===
innovus 没有命令,这个要改lef, 基本上是重新来一遍ap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pg我看innovus没有命令将其改成信号线属性呢
===
innovus 没有命令,这个要改lef, 基本上是重新来一遍 ...

好滴谢谢,看资料好像starrc可以,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谢谢,看资料好像starrc可以,有时间研究研究

要改很多文件的 ~~~ 各种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