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尺子时,F3的部分选项缺失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22):
创建尺子时,按F3选项,跳出来的选项存在部分选项缺失的情况?

导致画任意角度的尺子很不方便,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

选项缺失

选项缺失

网友A:
左上角Type 点一下,隐藏的选项就出来了

网友:
type点开啊

网友B:
自己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Type 点一下,隐藏的选项就出来了

没用,我之前试过,选完之后没反应才发了这个帖子

楼主:
没用,我之前试过,选完之后没反应才发了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置一下。

怎么设置....

网友C:
是这个啦,把这个点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

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啦,把这个点开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