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产生的.svf文件可以打开看吗,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3-11-22):
我已经试过linux的vi和emacs以及及windows的visual和txt都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二进制文件,不能直接打开的。用formality读进去,会生成文本形式的

网友:
svf是不可读文件,要通过formality读入svf后,再写出一个txt来看

网友:
svf文件不可读,要让formality读入svf后,再写出一个txt来看

网友:
请问svf文件中存储的是什么信息?

网友:
svf里记录的使DC/ICC的优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