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时复位信号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3-11-22):
我看有的综合时的复位信号设置为multicycle来放宽时序,有的直接设置成了false path但加了条件-只在综合时有效,这是为什么?这两种方法哪种好?

网友:
同求大佬解答

网友:
蹲个解答

网友:
不能所有的都设,要分是什么样的reset,如果是异步复位的reset,有些不能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