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有没有把库置顶的功能啊

楼主(2023-11-22):
如题,库太多了,找起来可麻烦。

网友A:
可以把需要用到的库 assign 到一个新建的 lib 里面,类似 category 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需要用到的库 assign 到一个新建的 lib 里面,类似 category 这种。

怎么操作呢

网友A:
4楼 大佬发的就是,你可以试着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 大佬发的就是,你可以试着写一下

后续还想继续往里面加新的库只能改cdslib再重启vir吗有没有快捷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续还想继续往里面加新的库只能改cdslib再重启vir吗有没有快捷办法

为什么要重启呢???直接refresh 不行吗?

楼主(2023-12-2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重启呢???直接refresh 不行吗?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