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 Innovus 的 LEF 問題

楼主(2023-11-22):
各位大神您好:
                       小弟有一個問題很久也解決不了,想請教各位是否有解決方法.

我的LEF 檔案是Laker 產生的,請看附件圖片,
                       Lef file GND 與 Lef file VDD 是 Lef file 夾帶進來的,不是我在 Innovus 之中畫的,
                       因為 STD 的 VDD/GND 不肯連接,所以我直接在這兩條之上加上自己畫的 Stripe(比較細的),
                       但是 Innovus 還是不願意接上,請問各位大神有解決辦法教教小弟嗎 ??

                       謝謝各位大神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   有连接么?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pgpin -pin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   有连接么?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p ...

您好,我是有下您所說的指令,但是沒幫助.
底下是我得到的 Warning ,不知您是否知道是何意義 ??

**WARN: (IMPSR-1254):         Unable to connect the specified objects, since block pins of the VDD net were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Check netlist or change the parameter value to include block pins in the design.
**WARN: (IMPSR-1256):         Unable to find any CORE class pad pin of the VDD net due to unavailability of the pin or check netlist in the routing area or layer. Change routing area or layer to include the expecked layer. Change routing area 或netlist. Alternatively, change port class in the technology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NetConnect   有连接么?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p ...

謝謝您:

           我有解了,只要將 Stripe 改變屬性為 Follow Pin & Route,
           就可以 Routing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