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9装物理机,功耗模式一直为powersave,最低频运行。

楼主(2023-11-22):
装centos7.9的时候,发现cpu的频率一直为最低频率,参考了这篇博客进行了调节。
linux cpu 运行模式 - shhnwangjian - 博客园: https://www.cnblogs.com/shhnwangjian/p/13321730.html
操作文章中的指令,频率可以上去,但是重启就又变回去了。
又设置了rc.local、systemctl 这些来开启启动指令或服务。结果还是一直powersave。
想问问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坛友吗。

网友A:
1,bios可以设置CPU为高性能模式.2,使用cpupower frequency-set -g performance 设置为性能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bios可以设置CPU为高性能模式.2,使用cpupower frequency-set -g performance 设置为性能模式 ...

楼主:
我是自己写了个开机启动脚本,然后延迟一分钟执行cpupower frequency-set -g performance 这个命令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