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ndence virtuoso 可以安装多个不同版本的calibre吗?

楼主(2023-11-2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某个版本的Candence virtuoso,往往里面都会自动集成一个版本的calibre。但是我们安装的工艺库DRC和LVS未必与该cailibre 兼容,为了正常进行仿真,难道只有把整个Candence virtuoso软件卸载了,重新安装和工艺库对应的版本吗?能否在不卸载软件的情况下,另外在自己电脑上多安装几个不同版本的calibre,当遇到和工艺库DRC和LVS不兼容的情况时,直接调用另一个版本的calibre 来进行仿真?

网友A:
使用不同的bashrc改变calibre path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不同的bashrc改变calibre path可以做到

你好,这个有详细点的操作步骤吗?或者哪里有帖子是说这种方法的,分享下网址也可以,谢谢

网友:
bashrc 改变CALIBRE_HOME path可以做到

e.g.

# mentor
# calibre
export MGC_HOME=/tools/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calibre2022.2/aoj_cal_2022.2_38.20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GC_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MGC_LICENSE_FILE=$MGC_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

export USE_CALIBRE_VCO=a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