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max的path delay 功能太弱了

楼主(2023-11-23):
以前没使用tmax的path delay功能,现在将path delay也加入,生成了一下,感觉很崩溃,比mentor的差太多了,
搞了这么多年,这种基本的功能都没搞好。

网友:
可以展开说说吗?谢谢

楼主:
tmax 测试的path必须是从头到尾没有问题的,稍微有点问题就没法生成pattern,所以很多critcal path都没法测。
mentor 只是针对这些path生成pattern。
所以mentor的path delay coverage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tmax 测试的path必须是从头到尾没有问题的,稍微有点问题就没法生成pattern,所以很多critcal path都没法测 ...

请教一下mentor的path_delay pattern怎么生成啊

网友:
同感,所以请问楼主这个问题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