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既然电路分析中s=jw,那1+s又怎么等于0呢?

楼主(2023-11-23):
楼主基础知识不扎实,问一个非常笨但是又想不明白的问题
既然电路分析中s=jw,那1+s=1+jw又怎么等于0呢?w不是指频率吗,频率也是一个复数吗??

网友:
这就是拉普拉斯变换和傅里叶变换的区别,傅里叶变换可以看成是拉普拉斯变换的一个特例。其实所谓的“零点”的零,其实只有在复平面内才能看到0,而”极点“的无穷大也只有在复平面内才能看到。而在傅里叶变换里的频域里,是看不到0和无穷大的,幅频特性其实只看到了-3dB和+3dB的变化

网友A:
好问题,1+s=1+jw=0 是为了求极点位置
实际上1+s=1+jw 不会等于0(s或jw 只能在虚轴运动),频率是实数

可能有点绕:核心本质是极点可以不在虚轴上,但w变化时jw必然只能在虚轴上
(零极点分析法是用高纬度量,分析低维度变量的典型)

网友:
下图,w变化时jw在虚轴运动,1+jw永远不会为0(模)

网友:
1+s=0,是指1+(σ+jw)=0,σ=-1,w=0。这个w是指原函数震荡频率,等于0 表示原函数没有sin函数分量。并不是1+jw=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1+s=1+jw=0 是为了求极点位置
实际上1+s=1+jw 不会等于0(s或jw 只能在虚轴运动),频率是实数

我觉得5L描述的比我准确   区分拉普拉斯变化和傅里叶变换很重要
我也有点糊涂  没区分好

网友:
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领域,在拉普拉斯变换中,s=1+jw 表示复频域,其中j是复数单位,w表示角频率,s表示传递函数。为什么s=1+jw常常用jw表示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s=1+jw中的各个参数的含义。1表示实部,jw表示虚部。在电路中,电感X=jwL、电容X=1/jwC,这些物理量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在拉普拉斯变换中,s=1+jw可以方便地表示系统的传递函数,从而分析系统的稳定性、动态性能等特性。  其次,使用jw表示s的原因在于,jw代表的是系统的角频率,而角频率在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jw与实部1的关系,可以得到系统的一些重要性能指标。  综上所述,s=1+jw中,jw表示角频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在电路分析和信号与系统领域,使用jw表示s有助于分析系统的性能指标,从而更好地理解系统的稳定性、动态性能等。因此,在实际应用中,s=1+jw常常用jw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s=1+jw中的jw表示角频率,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将s表示为a+jw的形式,其中a表示实部。这种表示方法在某些特定问题的求解中具有优势,但总体来说,s=1+jw和s=a+jw在本质上是相同的。s=jw是一种简化。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你需要去去想想这个点,极点在整个复平面上到底在哪里,实际上必然是在实负半轴上,而不是在虚轴上,那你求出来的极点s用jw代替后,就像你画波特图时候,这个极点你在幅频上看到的是无穷大吗?并不是,而是-3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