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将symbol框与pin之间的连线,自动设置为短线

楼主(2023-11-23):
如图所示,请教达人,如何在生成symbol时,将symbol框与pin之间的连线,自动设置为短线?以免每次要手动调整

网友(2024-01-04):
如下左图,生成symbol时在symbolGen options对话框中,将“stub Length”改成 0.125,得到的就是“一格”长度的“短棍”。
注意:此处的长度数值,需要与如右图所示的Display option中定义的“Spacing”数值一致,否则会发生对不齐格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