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给用户开启vnc桌面,必须开启ssh,否则进入的桌面没有标题栏部分

楼主(2023-11-23):
linux给用户开启vnc桌面,必须开启ssh,否则进入的桌面没有标题栏部分,最大最小这些按钮

如图:

楼主:
问:给普通用户的ssh是必须开启的吗?

网友A:
不需要,你这是vnc没配置好,系统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给普通用户的ssh是必须开启的吗?

no you dont.

check permissions of folder .vnc and retry
remove folder .vnc and retry
turn selinux off and retry or correct context of folder .vnc

last sort , install other wm rather than gnome.

网友:
xfce 的桌面?

网友:
配置问题,

楼主(2024-01-16):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你这是vnc没配置好,系统是多少?

centos7.9
xfce和gnome桌面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centos7.9
xfce和gnome桌面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这都一两个月了,还没解决吗?Cetnos7.9启动vnc的方式和centos6还是有区别的,你的启动方法是咋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一两个月了,还没解决吗?Cetnos7.9启动vnc的方式和centos6还是有区别的,你的启动方法是咋样的?
...

开启ssh,然后每个用户ssh,vncserver :端口号,打开自己的vncser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启ssh,然后每个用户ssh,vncserver :端口号,打开自己的vncserver

vnc在同一个服务器的话,su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启ssh,然后每个用户ssh,vncserver :端口号,打开自己的vncserver

不用这么麻烦,就进入普通用户terminal ,vncserver 端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