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lvs过不了,麻烦大佬指点一二

楼主(2023-11-23):
用genus综合,innovus画版图,导出来的gds过不了lvs,不知道是哪一步出了问题。打包了genus综合脚本、innovus的过程命令和lvs report,麻烦有经验的工程师指点一二

网友A:
-hier 比一把lvs 看看。这样全打散了不好debu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er 比一把lvs 看看。这样全打散了不好debug ~~~

请问这个应该在哪里设置?

网友B:
layout Net 多了说明有 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 Net 多了说明有 open

我在innovus里verify connectivity没有叉唉

楼主:
解决了,是有一段代码用的组合逻辑,换成了时序逻辑通过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过不了

网友A:
解决了,是有一段代码用的组合逻辑,换成了时序逻辑通过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过不了
===
那应该是有shor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是有一段代码用的组合逻辑,换成了时序逻辑通过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过不了
===
那应该是有short ~ ...

请问这个short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呢?是代码写的不规范吗?

我写的:
reg flag;
always@(posedge cmp1 or negedge cmp0)
begin
    if(!cmp0) flag<=1'd0;
    else flag<=1'd1;
end
这里cmp1和cmp0都是输入信号。

网友A:
这代码看着正常的 ~~~

综合之后啥样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看着正常的 ~~~

综合之后啥样子 ?

综合后就显示标准单元的D输入没有和VDD连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应该在哪里设置?

可以用-hcell选项指定hierarichal 需要比对的cell,layout里和schematic里一样的结构可以写进去,加快比对速度。

比如所有的std cell,写在里面就容易发现端口的short之类的问题。
DELA DELA
BUFA BUFA

网友:
综合后就显示标准单元的D输入没有和VDD连上
===
这个正常啊。。。VDD 不能直接接到gate 上的。。。

网友:
calibredrv结合rve来对版图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