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以前项目的gds时,tsmcN40库里的器件多了很多标注,影响版图美观,如何去掉?

楼主(2023-11-23):
想问一下如何去掉这些标注信息。

网友:
你这是环境没整对吧

楼主:
label改小,那些标注信息还是在版图上呀,有没有办法去掉那些标注?而且我发现导入gds之后,那些器件都是被flatten掉的。正常情况下从tsmcN40库里调用的器件,没有那些标注信息,器件也不是flatten掉的。

网友A:
strmIn的时候把scale  text height 设置为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mIn的时候把scale  text height 设置为0试试

scale text height 设置为0,虽然那些标注会消失,但是打的label还有pin也都会不见了呀。

网友:
用skipper看GDS,然后把相关的多余层次全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