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中通过cdsini文件修改初始设置

楼主(2023-11-23):
Virtuoso的很多初始设置一点都不人性化,每次修改太费功夫,可以通过cdsini文件修改,每次启动virtuoso都会自动执行。
首先找到Virtuoso启动目录,在其中编辑或新建.cdsini文件。这个目录下一般也有.cdsenv这类文件存在,也可以修改其中内容进行设置。
在cdsini文件中,可以进行以下几类修改的设置:

  • Simulation 文件夹定位到 "xxx/simulation/"

    1. envSetVal("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xxx/simulation/")
    2. envSetVal("asimenv" "saveDir" 'string "/xxx/simulation/")

  • 直接打开open Library manager

    1. ddsOpenLibManager()

  • 设定初始的CIW窗口大小,其中 400:150 和     1200:600 是左下和右上的坐标。

    1.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00:150 1200:600))

  • 更改波形背景颜色为白色,第一句可能不管用,第二句可以。注意这里需要看你的波形查看软件是什么,我这里用的是viva

    1. envSetVal("viva.rectGraph" "background" 'string "white")
    2. envSetVal("viva.graphFrame" "background" 'string "white")

  • 更改线条粗细,必须要添加第三句才能成功设置

    1.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2.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3. 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 )

  • 在布局中默认显示pin名称

    1. envSetVal("layout" "displayPinNames" 'boolean t)

  • 设置字体

    1. envSetVal("viva.axis" "font" 'string "Helvetica,12,-1,5,50,0,0,0,0,0")
    2. envSetVal("viva.pointMarker" "font" 'string "Helvetica,14,-1,5,50,0,0,0,0,0")
    3. envSetVal("viva.vertMarker" "font" 'string "Helvetica,14,-1,5,50,0,0,0,0,0")
    4. envSetVal("viva.horizMarker" "font" 'string "Helvetica,14,-1,5,50,0,0,0,0,0")
    5. envSetVal("viva.multiDeltaMarker" "font" 'string "Helvetica,14,-1,5,50,0,0,0,0,0")

  • 设置显示数字长度

    1. envSetVal("viva.pointMarker" "sigDigitsMode" 'string "Manual")
    2. envSetVal("viva.pointMarker" "significantDigits" 'string "4")
    3. envSetVal("viva.vertMarker" "sigDigitsMode" 'string "Manual")
    4. envSetVal("viva.vertMarker" "significantDigits" 'string "4")
    5. envSetVal("viva.horizMarker" "sigDigitsMode" 'string "Manual")
    6. envSetVal("viva.horizMarker" "significantDigits" 'string "4")

参考了网上很多经验分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没有进行汇总,不好一一列出,但还是万分感谢大家的经验。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设置可以实现,我目前没有尝试,之后有更新就贴在下面。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为什么设置线条粗细,需要修改第三条指令吗,第三条指令原本是t改为nil后,指令成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为什么设置线条粗细,需要修改第三条指令吗,第三条指令原本是t改为nil后,指令成功运行 ...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是google看到很多说要调整DisplayDrf的,就猜测这个viva的线条调整和DisplayDrf有关,然后看到这个cadence网站上的讨论帖子就试了下他删除的那句,然后就成功了。

网友B(2024-03-05):
大佬,问一下怎么设置打开layout和schematic窗口的大小

网友(2024-04-15):
66666大佬太厉害了

网友:
实在是太有用了,很多都是设置了没变化,原来是缺少关键代码

网友(2024-07-02):
引用 网友B:
大佬,问一下怎么设置打开layout和schematic窗口的大小

和CIW窗口大小设置同理,坐标概念,查看电脑显示器分辨率

网友:
设置线条粗细那里实测有用,猫猫说得对

网友(2024-08-27):
方便的小技巧,顶一下

网友:
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就收藏了这个帖子,当时也是忙了大忙,直接在cdsnev文件改的这些,居然也有用,这次是给服务器上的改,发现改cdsnev的话每次会提示我用的旧版文件,让我更新。今天再次看到,直接新建cdsinit文件了,一开始码完字完发现不起作用,后面把cdsini改成cdsinit就好了,真的非常nice,如果某个命令不小心敲错了,ciw窗口也会提示命令无效的,照着一改就行了,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2024-10-28):
請問改視窗大小是什麼指令

网友(2025-08-05):
你好,我更改了设置之后使用dirc plot打波形,电路图高亮的颜色和出来的波形颜色不对应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25-11-21):
引用 网友B:
大佬,问一下怎么设置打开layout和schematic窗口的大小

在.cdsinit中加入图中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