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12章小问题

楼主(2023-11-23):
图1的12.26,还有图2的划线处

网友:
VT = kT/q  带进两个式子求偏导就行了

网友A:
VBE1=VBE2+VTlnn,其中VT=kT/q. 对T求导就得到12.26的右边,左边是12.13。Ic=VT*lnn/R3,代入VT=kT/q求导,dIc/dT=k/q*lnn/R3=VT*lnn/R3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1=VBE2+VTlnn,其中VT=kT/q. 对T求导就得到12.26的右边,左边是12.13。Ic=VT*lnn/R3,代入VT=kT/q求导, ...

非常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