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转单端放大器后仿相位曲线问题

楼主(2023-11-23):
100资产

放大器是一个互补输入对折叠共源共栅+classAB输出,提取R后仿SNR从140dB掉到了90dB,相位曲线变得很不符合常规(左边相位,右边增益曲线),noRC、CCC和前仿一致,定位到寄生电阻问题,由于工艺问题,只能看到个别点tran的电压,和前仿差别几十mV,推断静态工作点基本正常。
仿真testbench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stb看环路增益。

想问问大家造成相位曲线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情况下因怎么查找后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0.35,5V,互补输入折叠共源共栅+增益自举,输出classAB。
看了下NMOS cascode管S端net理应完全对应 ...

你再找找有没有其它地方出现类似问题。 既然已经出现了800ohm/900ohm这个问题,说明版图画的不太好——走电流的metal不够粗或者打孔少,差分不对称。找个有经验的版图工程师画运放吧。

楼主:
尝试过把版图改的尽量对称,可以一定程度提高增益,但是相位曲线依旧有问题

网友:
跑下DC看看各点电压是否符合预期,对IR过大的金属修改layout减小电阻,相位曲线无需过多关注。

楼主:
DC各点电压与前仿相差几十mV,应该不影响静态工作点
怎么定义大寄生电阻的金属线呢?

例如图片里是连接classAB NMOS栅极的线的寄生电阻,不知道这个算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各点电压与前仿相差几十mV,应该不影响静态工作点
怎么定义大寄生电阻的金属线呢?
例如图片里是连接clas ...

不知你是什么工艺,电源电压,结构。差别几十mV如果是输入管或cascode管vgs,甚至是差分对之间vgs有差这么多,那对增益影响挺大的。主要看漏端源端走线电阻,以及相应的差分走线电阻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工艺,电源电压,结构。差别几十mV如果是输入管或cascode管vgs,甚至是差分对之间vgs有差这 ...

我用的0.35,5V,互补输入折叠共源共栅+增益自举,输出classAB。
看了下NMOS cascode管S端net理应完全对应,但是后仿一边800欧姆,一边900欧姆,造成10mV的压降,但是我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在电路中,并不影响放大器性能。
不知道要怎么从电路方真上查找问题呢?
感谢大佬!

楼主(2023-12-31):
确实是版图上的问题,通过单独提取某个net寄生电阻,定位到AVDD的问题,后来把AVDD走线加宽,多走层次就好了,但是不太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后仿看修改前AVDD造成的压降不大并不影响工作点

网友B(2024-03-27):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版图上的问题,通过单独提取某个net寄生电阻,定位到AVDD的问题,后来把AVDD走线加宽,多走层次就好 ...

想请教一下是如何定位到ADD的问题的 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是如何定位到ADD的问题的 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用的calibre提取后仿,可以单独选择某根线进行提取

网友(2024-05-24):
做的是全差分的放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