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cycl 多周期时钟

楼主(2023-11-23):
请教一下前辈们,如果设计里面倍频之间的时钟时序检查,在innovus 里默认跑出来就是满足时序的,还需要再设置multicycle给他们吗?

网友A:
都可以,如果轻轻松松就满足的话那就default single cycle安全点。
如果时序比较吃力保持single cycle的代价可能就是功耗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如果轻轻松松就满足的话那就default single cycle安全点。
如果时序比较吃力保持single cycle的代 ...

明白了 多谢前辈

网友B:
setup和hold都要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和hold都要看哈

hold 我这边看到的是天然满足,我的是满时钟到快时钟的检查。innovus 默认检查setup 的是 在185 ns 处 ,hold 在60 ns 处 比慢时钟天然要早。请问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和hold都要看哈

我看innovus 里面检查是天然满足hold,我的是慢到快的检查。setup 在125ns 处 ,hold 在60ns 处 天然比慢时钟要早。请问这样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