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韩国东部.18工艺 电容用的是cap_mim_2f,版图中所有连接过电容的线LVS都在报错,求教

楼主(2023-11-23):
如题,我的LVS中,连接了mim电容上下极板的几根线都出了问题,包括VOUTN,VOUTP,net3,net6等,不知道是我连接方法有问题吗?以及出现了电阻电容值不匹配的情况,可是电路中和版图中确实是匹配的!求大佬指教!

楼主:
自顶一下,求教!

网友A:
mim电容为啥突出来那么多,建议把层次也截上。还有 话说这电路画的是真的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m电容为啥突出来那么多,建议把层次也截上。还有 话说这电路画的是真的乱。。 ...

突出来是指?可能是我的连线。抱歉,属于刚刚接触版图的阶段

网友B:
你这明显是其他线和voutn短路了,导致lvs不认你的电容了
其他器件我不清楚你为什么丢失,把短路清掉再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是其他线和voutn短路了,导致lvs不认你的电容了
其他器件我不清楚你为什么丢失,把短路清掉再找吧 ...

好的感谢回复!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我感觉短路是因为电容那里连线问题导致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
很明显你多接了,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在跑一遍试试

网友:
感觉接错还有短路的感觉 ,东部的rules还要自己修改单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多接了,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在跑一遍试试

好的谢谢您,我再改改

楼主:
最新进展,问了很牛的同学,LVS问题解决了,方法是把MIM电容的上下极板打孔后引出,用MET1连线。我之前直接用MET3连线就会报短路,原因还在探究中。不过这个地方因为修改LVS,线改的乱七八糟的,后面估计还得修改,害~
上面的图是修改前无法通过LVS的连接方式。改成下面的之后,LVS可以通过了。玄学!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应该先把连线解决完了  再来解决器件不正确的原因

网友:
为啥我感觉是Customization文件没添加配置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