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结果保存之后,加载不出来

楼主(2023-11-23):
求助,各位大佬,我想把仿真得出的结果保存,就直接在Graph 窗口保存了grf文件,以备后续查看结果时,可以不跑仿真直接打开浏览,但是发现关闭之后不能load进来上次仿真的窗口数据。大佬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帮助一下吧

楼主:
重启一下就好使了 这是什么垃圾软件  天下苦virtuoso久矣

楼主:
我直接在这个界面保存的数据  但是发现load不进来

网友A(2024-01-05):
如果是load sate保存呢?和这个方法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load sate保存呢?和这个方法有什么不一样?

load sate更好吧,可以把所有动作都记录下来。
这个只是保存了仿真图形的windows。
但是我用的ADEL explore 跑的仿真没有找到保存state的按钮,后来学会了用assembler,它可以记录所有his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 sate更好吧,可以把所有动作都记录下来。
这个只是保存了仿真图形的windows。
但是我用的ADEL explo ...

谢谢你的回复。我只用过ade和ade xl,ade的load sate保存之后下次打开,有时候会加载不出波形,甚至是闪退。请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只用过ade和ade xl,ade的load sate保存之后下次打开,有时候会加载不出波形,甚至是闪 ...

不太了解欸。不常用ade ,几乎都是用ade explo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