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ava需要放开防火墙端口,需要放开哪些呢。

楼主(2023-11-23):
关闭防火墙可以正常使用,但为了安全,需要打开防火墙,想问怎么确定哪些端口是必须的呢。

网友A:
lsf.conf 里面有相关端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f.conf 里面有相关端口值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f.conf 里面有相关端口值

lsf.conf下的tcp/udp端口都放开了
有个问题,bhost后,总是报节点unreach。而放开防火墙就可以了。这个是哪个端口可以查到呢。

网友:
paste here your firewall rules

网友:
楼主的 openlava 提交队列有延迟吗?》 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2024-01-24):
引用 楼主:
lsf.conf下的tcp/udp端口都放开了
有个问题,bhost后,总是报节点unreach。而放开防火墙就可以了。这个是 ...

使用管理员命令:netstat -tulnp   可以看到lim进程有两个端口,一个是在lsf.conf中定义的16322udp端口,还有一个高位tcp端口,master的防火墙打开这个端口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端口重启openlava服务之后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