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求助—给器件加label

楼主(2023-11-23):
求助,请问有适用cadence IC5141里面xl调出器件之后,一键给器件加对应label的skill脚本吗?

楼主:
procedure(CreateLabelXL()
let((cv objs origin name label)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cv ~> instances
foreach(obj objs
origin = centerBox(obj~>bBox)
name = obj ~> name
label = dbCreateLabel(cv list("TXT" "ttxt") origin name "centerCenter" "R0" "roman" 0.2)
leAttachFig(label obj)
);foreach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3" "CreateLabelXL()")

以上的一个脚本是从论坛找到的,我试了load没有报错,但是实际快捷键没有反应。

网友A:
这一句改成name = obj ~> cell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句改成name = obj ~> cellName

应该是baseName吧

网友B:
618 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18 自带这个功能

能不能详细说说,或者搜索这个功能的关键词,数字连接几十个label打的奔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详细说说,或者搜索这个功能的关键词,数字连接几十个label打的奔溃了,
...

L,然后直接选中需要的器件

网友E:
/***************************************************************************
roceduce: "Auto Create M1 and  GT_via on MOS"
;Function: Press "<Key>3" to auto create M1(S/D) GT&CT
;Version: V2.0
;Created by XiangLi on  20/6/2023.
;Bug:
***************************************************************************/

hiSetBindKey("Layout" "<Key>3" "addM1_gt_via()")

procedure(addM1_gt_via()
        let((cv tech viaID sels sel tran shapes shape temp1 points start end x0t y0t x1t y1t tempAA bBox  center_point y0 y1 tempGT bBox_GT n0 n1 new_GT NEWVIASGate NEWVIASSource)
                ;Auto Create Vias in area
                TechFile=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GroupID=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2
                cv=geGetEditCellView()

                tech=techGetTechFile(cv)
                viaID=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1_GT")
                viaID12=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2_M1")
                viaID23=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3_M2")
                sels=geGetSelSet()
                foreach(sel sels
                                if(sel~>objType == "inst"
                                        then tran=sel~>transform
                                                 center_point=centerBox(sel~>bBox)
                                                 dbCreateLabel(cv list("TXT" "ttxt") center_point sel~>name "centerCenter" "R0" "roman" 0.4)
                                                 shapes=sel~>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pp == list("M1" "drawing")
                                                                        then temp=dbCopyFig(shape cv tran)
                                                                         temp1=leConvertPolygonToPath(temp)
                                                                             temp1~>width=0.11
                                                                                 tempm2=dbCopyFig(shape cv tran)
                                                                                 tempm2=leConvertPolygonToPath(tempm2)
                                                                                 tempm2~>width=0.11
                                                                                 tempm2~>lpp=list("M2" "drawing")
                                                                                 tempm3=dbCopyFig(shape cv tran)
                                                                                 tempm3=leConvertPolygonToPath(tempm3)
                                                                                 tempm3~>width=0.11
                                                                                 tempm3~>lpp=list("M3" "drawing")

                                                                             points=temp1~>points
                                                                                 start=nth(0 points)
                                                                                 end=nth(1 points)
                                                                                 x0t=xCoord(start) y0t=yCoord(start)
                                                                                 x1t=xCoord(end)  y1t=yCoord(end)
                                                                                 dbDeleteObject(temp1)
                                                                                 dbCreatePath(cv "M1" list((x0t:y0t-0.025) (x1t:y1t+0.025)) 0.11)
                                                                                 dbDeleteObject(tempm2)
                                                                                 dbCreatePath(cv "M2" list((x0t:y0t-0.025) (x1t:y1t+0.025)) 0.11)
                                                                                 dbDeleteObject(tempm3)
                                                                                 dbCreatePath(cv "M3" list((x0t:y0t-0.025) (x1t:y1t+0.025)) 0.11)

                                                                                 NEWVIASSource=viaGenerateViasInArea(cv list((x0t:y0t-0.025) (x1t:y0t-0.025) (x1t:y1t+0.025) (x0t:y1t+0.025)) MyViaOptions)

                                                                   ) ;end if
                                                                    if(shape~>lpp == list("AA" "drawing")
                                                                        then
                                                                         tempAA=dbCopyFig(shape cv tran)
                                                                         bBox=tempAA~>bBox
                                                                         y0=bottomEdge(bBox)
                                                                         y1=topEdge(bBox)
                                                                         dbDeleteObject(tempAA)
                                                               ) ;end ifNEWVIASGate
                                                if(shape~>lpp == list("GT" "drawing")
                                                                        then
                                                                         tempGT=dbCopyFig(shape cv tran)
                                                                         bBox_GT=tempGT~>bBox
                                                                         n0=leftEdge(bBox_GT)
                                                                         n1=rightEdge(bBox_GT)
                                                                         dbDeleteObject(tempGT)
                                                               )
                                  ) ;end foreach
                                                                  new_GT=dbCreateRect(cv "GT" list((n0:y0-0.1) (n1:y1+0.21)))
                                                                         newm1=dbCreateRect(cv "M1" list((n0+0.065:y1+0.1) (n1-0.065:y1+0.21)))
                                                                         newm1=leConvertPolygonToPath(newm1)
                                                                         newm2=dbCreateRect(cv "M2" list((n0+0.065:y1+0.1) (n1-0.065:y1+0.21)))
                                                                         newm2=leConvertPolygonToPath(newm2)
                                                                         NEWVIASGate=viaGenerateViasInArea(cv list((n0+0.065:y1+0.1) (n1-0.065:y1+0.1) (n1-0.065:y1+0.21) (n0+0.065:y1+0.21)) MyViaOptions)
                                                                         NEWVIASSource=viaGenerateViasInArea(cv list((x0t:y0t) (x1t:y0t) (x1t:y1t) (x0t:y1t)) MyViaOptions)

                                            ) ;end if

                           ) ;end foreach
                                                                ;         newm1=dbCreateRect(cv "M1" list((n0:y1+0.11) (n1:y1+0.23)))
                                                                ;         newm1=leConvertPolygonToPath(newm1)
                                                                ;         newm2=dbCreateRect(cv "M2" list((n0:y1+0.11) (n1:y1+0.23)))
                                                                ;         newm2=leConvertPolygonToPath(newm2)
)
)

给你一个我写的脚本, 作用给选中的管子加label 以及给管子源漏上加金属线打孔,gate上加线打孔~ 写的不太好 应该能用

网友E:
支持smic40工艺,其他工艺下需要改一下参数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roceduce: "Auto Creat ...

感谢,我来试试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支持smic40工艺,其他工艺下需要改一下参数吧

具体哪些参数需要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我来试试哈

不同项目可能会有所出入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具体哪些参数需要修改呢?

具体要看你们工艺管子上面DRC要求的金属线的线宽,间距决定的 这个脚本适用于smic40上的drc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句改成name = obj ~> cellName

试了不行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哒

我试了一下代码是没问题的,如楼上所说cellName改成baseName,是不是已经生成了label了,太小了看不见?快捷键KP_3是shift+数字键盘的3,有没有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代码是没问题的,如楼上所说cellName改成baseName,是不是已经生成了label了,太小了看不见? ...

应该是我快捷键按错了,不知道KP_3是shift+3,已经可以用了,就是这个脚本label大小是固定的,不能适应器件大小,这点要能优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要看你们工艺管子上面DRC要求的金属线的线宽,间距决定的 这个脚本适用于smic40上的drc要求
...

只需要改成baseName,就可以用了,感谢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快捷键按错了,不知道KP_3是shift+3,已经可以用了,就是这个脚本label大小是固定的,不能适应器件 ...

label size可以根据obj的bBox得到器件的宽度高度,根据这个简单估计一下大小适应inst,也可以根据这个适当改变label orien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G:
label size可以根据obj的bBox得到器件的宽度高度,根据这个简单估计一下大小适应inst,也可以根据这个适 ...

这方面还不了解,不知道怎么修改,你有空可以帮忙做个示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还不了解,不知道怎么修改,你有空可以帮忙做个示例吗?

楼主:
可以和我发的脚本放到一起组成完整的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加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和我发的脚本放到一起组成完整的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加进去

楼主:
不行呀,有很多报错,是不是我哪里还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行呀,有很多报错,是不是我哪里还不对

yCoord()注意第二个字母是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yCoord()注意第二个字母是大写

改好了,还有一个错看不太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好了,还有一个错看不太明白

检查一下printf()有没有写错,还是有问题的话就把它注释掉把,不影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printf()有没有写错,还是有问题的话就把它注释掉把,不影响功能
...

可以用了,但是label大小有些不是很匹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了,但是label大小有些不是很匹配

Size里面的0.9再改小一点,自己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Size里面的0.9再改小一点,自己调整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ize里面的0.9再改小一点,自己调整一下

抱紧大佬的大腿,生成的label后面的.1或.2可以加某些语句去掉吗,目前的办法是手动修改,期待回复,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抱紧大佬的大腿,生成的label后面的.1或.2可以加某些语句去掉吗,目前的办法是手动修改,期待回复,感谢
...

如果.1, .2在最后,可以用parseString(labelName ".") 把labelname断开,取前段,newLabelName=car(parseString(labelName "."))

再赋值回去:labelObject->theLabel = newLabelName

网友:
hi~大佬 请问这个脚本适用于TSMC吗~

网友I:
请问这个适用于TSMC工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然后直接选中需要的器件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适用于TSMC工艺吗---

可以试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下,应该可以的

可以用的~谢谢分享哈~

网友J(2024-09-20):
引用 网友G:
如果.1, .2在最后,可以用parseString(labelName ".") 把labelname断开,取前段,newLabelName=car(parse ...

请问大佬,这句语言应该加在哪里?可以发下完整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大佬,这句语言应该加在哪里?可以发下完整代码吗?

name = obj->baseName后面,把name处理成你需要的

网友(2025-07-08):
大佬,请问报这个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佬,请问报这个错是什么原因?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