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温度曲线形状很怪异

楼主(2023-11-23):
各位佬们 小弟在做电流模带隙基准的时候 tt corner下的温度曲线形状很奇怪(图一)电路图如图二图三所示 我检查了所有温度下MOS都被偏置在饱和区 启动电路也断开了 不存在漏电的情况 有佬碰到过类似情况吗 求给小弟支个招 电源电压是1.6V tsmc65nm工艺

网友A:
电流模BGR 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模BGR 这是正常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流模BGR 这是正常的

大致分析一下,Q1和Q2产生PTAT电流,R2产生ctat电流,一阶线性补偿之后在M1和M2上理论具备近似零温的电流偏置,但是两路电流都是非线性的,所以电流之和也是非线性的。所以看到好多文章利用电流模作高阶补偿结构的拓扑。这是我的理解,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分析一下,Q1和Q2产生PTAT电流,R2产生ctat电流,一阶线性补偿之后在M1和M2上理论具备近似零温的电流 ...

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感觉不好定量分析 周围的人都是说这个波形是出了问题的 正常情况就一个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感觉不好定量分析 周围的人都是说这个波形是出了问题的 正常情况就一个波
...

全工艺角跑了没?  你这温漂低得狠啊, 我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工艺角跑了没?  你这温漂低得狠啊, 我感觉挺好的

还没有 不过我好像找到问题了 可能是vds-vdsat太小导致的 留大一点就正常了 感谢佬的回答

网友(2025-05-26):
引用 楼主:
还没有 不过我好像找到问题了 可能是vds-vdsat太小导致的 留大一点就正常了 感谢佬的回答
...

请问一下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波形挺奇怪的,用的和楼主同样的结构,想请教一下楼主说的vds-vdsat太小导致的是指的什么?是bgr的负责电流复制的mos管吗,我跑了全工艺角pvt的温漂,发现在有的工艺角下仅仅出现了一阶补偿,高阶补偿的s型曲线并没有展现出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温漂倒是不大,同样想请教一下楼主当初改善了吗

网友:
大概率电阻类型的问题,看一下电阻的温度系数是什么,正常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