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压域AMS数模混合仿真求助

楼主(2023-11-23):
最近在virtuoso中进行数模混合仿真,并对数字部分进行反标,遇到了一些问题,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具体情况如下:
1.使用模拟理想模型与数字门级网表可以成功进行仿真与反标。

2.使用模拟实际电路与数字门级网表无法仿真功能与反标,报错如下:

3.重新生成带有VDD、VSS连接的数字门级网表,出现如下错误,并且BS5信号呈现出Z高阻态。

下面是小弟的AMS相关设置。

怀疑是多电压域的情况下数字部分无法识别线网规则,导致数字部分工作不了?

楼主:
自顶,另外在cds_global中找不到电压源,这个该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自顶,没有高手吗

网友A:
都门级网表了,还用啥ams,直接跑就好了。rtl网表才用a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门级网表了,还用啥ams,直接跑就好了。rtl网表才用ams。

老师一直说需要这样做联合后仿,只好照做

网友B:
connect rule要用pdk自带的。你数字域也有很多不同的电源域吗?应该不至于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nect rule要用pdk自带的。你数字域也有很多不同的电源域吗?应该不至于把。 ...

用的是自带的,数字只有一个电源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自带的,数字只有一个电源域

你现在是能仿真还是不能仿真。我看你报错的都是warning。waring不会让仿真停止的。如果仿真有结果,看下模拟域和数字域的转换部分。是不是模拟有信号,到数字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能仿真还是不能仿真。我看你报错的都是warning。waring不会让仿真停止的。如果仿真有结果,看下 ...

感谢大佬回复,可以仿真,数字侧没有信号。

网友(2024-11-25):
ams仿真偏行为级,有gate网表了可以做晶体管级仿真;
数字后仿反标跟模拟后仿是两码事,仿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