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在格点上怎么调整

楼主(2023-11-23):
想问一下不在格点上,怎么手动调整呢,或者有其他更便捷的方法吗

网友A:
1:gds out/in  2:用脚本,论坛上有  3:借助其他工具修复:例如skillcad等

网友:
出现你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般是,你的layout环境所设置的格点比你所使用工艺的格点要小所造成的。一般解决办法是手动先调整virtuouso的格点,如果你所使用工艺的格点是0.01,那你就设置你的layout环境为0.005或者0.001之后,对不在格点上的器件或layer进行移动使其在正确格点上,都调整完之后再将layout环境重新恢复设置到工艺要求格点。如果你的设计不在格点的比较多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你也可以用脚本让它回到格点上。但脚本我这边没有。

网友:
也有可能输入的参数不在格点以及align操作,如果不在格点东西不多的话,按p(display option)格点选项显示格点点或格子再通过align或移动到格点上,

网友(2025-07-28):
引用 网友A:
1:gds out/in  2:用脚本,论坛上有  3:借助其他工具修复:例如skillcad等

可以请问一下,脚本在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