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4年射频设计:射频功放快速设计流程分享

楼主(2023-11-23):
本人是微电子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做的是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设计相关的项目。最近找到一个快速设计射频PA的方法,用下面这个例子(输出级功放)展示给大家。

设计实例:
设计目标:在功率放大器PA中,输出级以及输出匹配决定了该功放的线性度、效率等关键性能指标,通常被优先考虑。在这个项目中输出级功放关键性能指标如下:
  • 带宽:12-13 GHz
  • OP1dB>13dBm
  • 输出级 Power gain>5dB
  • DE_P1dB>45%
  • S11<-12dB
  • Kf>1,B1f>0
  • Zin/Zout: 50/50

电路架构:
其中PA的线性度、效率主要由有源区尺寸、栅端偏置以及负载阻抗决定。在输出级的设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也就是功率输出能力以及效率,而如果对增益有额外的需求,可通过级联的方式提高增益。同时对PA模块来说,Kf,B1f稳定性系数达到要求相当重要,否则PA会出现震荡的风险。

我们在这个设计中用了线上生成射频电路的工具(RFIC-GPT:https://service.icprophet.com/design)来完成设计。下图是该线上工具提供的原理图,也是本次PA模块设计的参考原理图,其中有源区采用的是基于中和电容的共源放大架构,无源匹配网络采用基于变压器的匹配电路。整个射频PA由(1)有源电路;(2)输入匹配;(3)输出匹配,三个部分组成。

设计流程:
(1)有源模块设计
有源部分设计用了RFIC-GPT的“功率放大器有源电路生成工具”网页模块。在网页左侧填入我们需要的指标,工作频点选择中间频点。设计关键指标中的线性度(OP1dB)和效率(DE_P1dB)主要由输出级有源区+无源区设计决定。此处设置有源模块OP1dB>13dBm,同时DE_P1dB的权重设置为80,占较大权重,增益下限设置为6dB。点击“计算”后,不到 1分钟就完成了运行,设计计算结果显示其设计的PA的OP1dB为15.26dBm,这为加入实际的有损匹配网络留出了设计裕量。本次设计限制的AM-AM为2dB,在功率上升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gain boost,如若设计指标对PA的AM-AM有限制,也可以在左侧加入相应的限制条件。在给出性能表现后,网页结果也提供了相应的MOS管、中和电容、输入电阻相关设计参数以及目标匹配阻抗,非常方便。

下一步,我们下载并安装了该网页上的“验证电路生成工具” Prophet_tools,这个工具一次安装就可以集成在Cadence virtuoso中。然后根据网页显示的生成代码填入这个设计小程序中(图3),就可以自动生成相应的电路原理图和对应的测试TestBench(图4).
(图3)
(图4)

具体小程序安装参考网页安装说明,对应生成的设计TB如下:
可生成对应的测试原理图与相应的spectre,该原理图中包括了输入输出port,输入电阻,输入差分对管,中和电容,以及各类偏置。并使用portAdapter仿真史密斯圆图上负载阻抗,从而得到不同负载情况下PA的各类性能参数。

(2)输出匹配网络设计
接下来要设计输出匹配网络,我只用将上一步有源模块设计中的最优阻抗填入同一网页无源设计模块“匹配电路”中,就可以直接生成无源版图及性能效果。整个过程仅用了1-2分钟。
在将生成的文件导入设计环境后,便可以自动生成有源网络的版图并基于该版图完成无源网路的电磁仿真。
将有源区与输出匹配网络分别创建模块并建立仿真设计的testbench,验证输出级的关键参数

OP1dB
在加入实际的电磁仿真结果后,OP1dB相比于本身设计的有源区OP1dB下降2dB。在与同学交流后,我们猜想应该是二次谐波导致线性度的下降。我们搭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二次谐波消除网络进行验证,电路如下:
加入谐波消除网络后,OP1dB为15.8dBm,与Prophet软件预测的16.2dBm接近,因此验证了上述OP1dB与Prophet工具预测出现不匹配是由二次谐波带来的。

PowerGain
和Prophet软件预测结果相比,增益相差较小,仅为0.3dB。

DE_OP1dB
有源区效率大于50%,无源区效率与软件预测结果一致。

Kf&&B1f:搭建TB如下:
结果显示有源区直到50GHz都是无条件稳定。

(3)输入匹配网络设计
最后我们设计输入匹配网络。与输出匹配网络类似,再次借助RFIC-GPT无源设计模块“匹配电路”,我很快完成了输入匹配网络设计。此处PA输入阻抗为39 – 51j,S11<-12dB,损耗限制小于1.5dB,匹配网络网页设计如下

导出GDS后,可以直接生成无源版图并进行电磁仿真提参。

仿真S11<-15.5dB,甚至好于预期,仿真结果如下所示:

性能总结:

指标
仿真结果
OP1dB
>13dBm
>14.56dBm
Power Gain
>5dB
>5.35dB
S11
<-12dB
<-15.5dB
DE_P1dB
>45%
>51%
Kf,B1f
Kf>1,B1f>0
Kf>1B1f>0
Zin/Zout
50/50
50/50

本设计中无源网络的版图,有源网络的前仿设计都由RFIC-GPT计算完成设计自动生成,大大缩减了设计时间,目前有源部分给的是原理图,如果也能一键出版图,那就更方便了,期待有源区版图自动生成后仿结果测评。

网友A:
大佬,能对这些名词做些解释不?好多名词我都不懂是啥意思

网友B:
非常感谢无私分享!不懂RF,但是这种把设计步骤及思想一步一步拆开剖析的原创贴很少很少,但是恰恰是非常有益的

网友C:
请问有关注输出的PSD如何仿真及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对这些名词做些解释不?好多名词我都不懂是啥意思

你可以不熟悉的列下来,图1原理图也有些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无私分享!不懂RF,但是这种把设计步骤及思想一步一步拆开剖析的原创贴很少很少,但是恰恰是非常有 ...

感谢支持,希望有帮助

网友:
很棒的自动化工具

网友D:
先提点建议吧:
1.  封装模型,做PA不可能用理想电源地去做仿真的,而且你的输出匹配也跟封装强相关。
2.  Load Pull还是要看的,而且VSWR要跑到3:1看你的reliability;
3.  你的bias怎么给?decoupling cap怎么加?memory effect评估过没有?
4.  你的图片不清楚看不清你的电路,应该当你是balun做负载差分放大器,最后单端输出,对吧?共模稳定性也还是要评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提点建议吧:
1.  封装模型,做PA不可能用理想电源地去做仿真的,而且你的输出匹配也跟封装强相关。
2.   ...

请问共模稳定性的testbench如何建立呢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关注输出的PSD如何仿真及测试吗?

virtuoso 波形界面,应该说的是这个图吧

网友:
可惜只有40和28nm的。

网友(2024-02-13):
可以用来学习学习,挺好的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D:
先提点建议吧:
1.  封装模型,做PA不可能用理想电源地去做仿真的,而且你的输出匹配也跟封装强相关。
2.   ...

大佬,请问有没有PA共模稳定性的资料

网友E(2024-08-12):
引用 网友D:
先提点建议吧:
1.  封装模型,做PA不可能用理想电源地去做仿真的,而且你的输出匹配也跟封装强相关。
2.   ...

VSWR跑到3:1看reliability这句话怎么理解?

共模稳定性评估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VSWR跑到3:1看reliability这句话怎么理解?

共模稳定性评估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1. PA的reliability不能只看50ohm负载时的,实际PA工作的时候负载不一定是50ohm,要保证VSWR在一定范围内的可靠性
2. 共模稳定性就是共模激励的时候是否有稳定性风险,仿真方法也是SP,只不过激励要加在共模端

网友(2024-10-23):
使用的冉谱微的自动设计工具?

网友(2025-03-05):
大佬,我这边做433 315接收芯片的,有电路,能帮忙看看不?

网友(2025-04-11):
学习了,关于PA设计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