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对管的选择

楼主(2023-11-24):
想问一下大佬们,在做运放和比较器的设计时,输入对管的类型是如何考虑的呢。比如说LDO中的运放通常使用P输入对管,好像这样PSRR和噪声会好一点。其他的有什么考虑吗。新人小白,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除了噪声,也可以考虑你需要的输入电压范围,输入信号低电平会选择P管,高一点会选择N管

网友:
最主要还是取决于输入共模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