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UV光刻工艺还是否还需要cworst_ccworst的rc?

楼主(2023-11-24):
直观理解ccworst只有double pattern才有,euv理论是一张mask,还需要ccworst吗?

网友A:
EUV 也有double pattern的吧

网友B:
看foundry的生产流程,和光刻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EUV 也有double pattern的吧

如果euv是单张mask的是不是就不需要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foundry的生产流程,和光刻机没关系

但是我理解很多情况下foundry用euv都是把double pattern换掉

网友C:
第一,只是部分用EUV,不是全部光罩;所以依然存在

第二,部分层DUV是用四张光罩,EUV是2张,依然double,还是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只是部分用EUV,不是全部光罩;所以依然存在

谢谢,明白了;所以还是取决于foundry工艺,也就是说在EUV工艺中,double pattern依然存在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理解很多情况下foundry用euv都是把double pattern换掉

使用EUV是为了达到更加窄的分辨率,在良率有保证的情况下,肯定继续用Double  pattern啊,为什么要用EUV去做DUV都能做到的工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