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字IC后仿出来的瞬态电流脉冲会不会烧坏电路

楼主(2023-11-24):
在做一个数模混合模块,数字部分是通过ICC自动布局布线得到的,拿cadence仿真发现其瞬态电流存在最高9.03mA的脉冲,如附件图所示。发帖想问一下突然出现这么高的瞬态电流会不会把我的电路烧坏啊,主要是我的版图电源线虽然已经拉的比较宽,但是信号输入输出端自动布局布线时用的是最小线宽,而信号输入输出端也会有类似的电流脉冲,目前尝试在电源地之间加微法级的电容以及在PAD和信号线之间接200Ω以上的限流电阻,仿真都没什么差别,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办,拜托各位大佬!

数字模块电源瞬态电流

数字模块电源瞬态电流

网友:
W=PT=I2RT,T是时间

网友A:
这是总的瞬态电流吧,分流到各个模块就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总的瞬态电流吧,分流到各个模块就变小了

对的,这个是总的瞬态电流

网友:
你去查查你布的线宽能过多大的peak电流不就知道了,PDK里都有的,一般来说没问题的。模拟的模块里这种逻辑单元不也是走最小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