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稳定性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24):
如图LDO电路

采用偏置电路+比较电路+调整反馈电路的结构。
如何仿真相位裕度呢

网友A:
您好,问一个不相关的问题,这个图是用哪个软件画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问一个不相关的问题,这个图是用哪个软件画的,谢谢!

Visio

网友B:
请问,C1和C2是干嘛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断开M4的栅极和VREG之间,加stb仿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C1和C2是干嘛的?

补偿,提高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