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SC精度问题

楼主(2023-11-24):
目前芯片使用的spi协议,在CS拉高的时候外部时钟就停掉了,需要设计一个1M左右的内部时钟,精度希望达到±10%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架构最好,(当然希望是简单一点),感觉不用trim好像挺难做到,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可以给个参考,拜谢!

网友:
用“外包”结构

网友A:
我做过一个,cp测试未校准情况下,全片wafer 偏差±6.5%;  3 sigma对应频率偏差6.34%;支持知识付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cp测试未校准情况下,全片wafer 偏差±6.5%;  3 sigma对应频率偏差6.34%;支持知识付费 ...

cp高温比cp低温,频率偏小0.5%,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