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EDA分布式计算?

楼主(2023-11-24):
一台服务器的算力终究是有限的,如何使用多台服务器的算力资源呢?哪些工具支持分布式计算?以及怎么配置EDA使用分布式计算?请教一下诸位,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有 https://bbs.eetop.cn/thread-915937-1-3.html

谢谢,我已经将附件看完了。但缺少涉及分布式计算的章节,所以才发帖请教

网友B:
采用LSF、openlava、SGE等做集群,网上教程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LSF、openlava、SGE等做集群,网上教程还是比较多的

有更详细的资料参考吗?

网友C:
目前IC公司使用最多的两款软件LSF,openlava,都是用于分布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IC公司使用最多的两款软件LSF,openlava,都是用于分布式计算的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安装好后,EDA怎么启用分布式计算?LSF,openlava只是把活丢给EDA吧?分布式计算,其实是EDA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安装好后,EDA怎么启用分布式计算?LSF,openlava只是把活丢给EDA吧?分布式计算,其 ...

Yes, some SW (e.g. LVS/DRC/QRC) uses server/client approach and distribute on several servers if you have enough and right licenses.

网友E:
很多软件本身就带分布式计算功能,不需要额外软件,比如ANSYS Linux,FEKO linux,CST Linux都自带有分布式计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Yes, some SW (e.g. LVS/DRC/QRC) uses server/client approach and distribute on several servers if y ...

是的,这样看来,还要看EDA工具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软件本身就带分布式计算功能,不需要额外软件,比如ANSYS Linux,FEKO linux,CST Linux都自带有分布式 ...

是的,是的,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IC公司使用最多的两款软件LSF,openlava,都是用于分布式计算的

openlava好像被IBM搞得不再更新了

楼主:
想了想,还有一个问题,比如LSF、openlava、SGE等,他们支持的工具软件不一样吧?那不是,有可能,一个系统得装一套LSF环境外,还得装一套openlava环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安装好后,EDA怎么启用分布式计算?LSF,openlava只是把活丢给EDA吧?分布式计算,其 ...

分布式 搞好了么  ,我目前也是高成你这样,只能把job 丢给空闲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布式 搞好了么  ,我目前也是高成你这样,只能把job 丢给空闲服务器

还在搞

网友F:
有什么学习资料 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学习资料 分享一下

很遗憾,目前还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遗憾,目前还没有

https://www.fasteda.cn/post/159.html    lsf 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fasteda.cn/post/159.html    lsf 配置

ok,谢谢分享,找个时间折腾一下

楼主(2024-01-27):
引用 网友F:
分布式 搞好了么  ,我目前也是高成你这样,只能把job 丢给空闲服务器

a)调度器主要是做【资源调度与管理】:
1、尽可能将任务提交到空闲的服务器上运行,提高服务器资源利用率
2、用户统一通过调度器提交任务,管理员可使用调度器管理用户提交的作业

b)分布式计算【由业务软件实现,跟调度器没有任何关系】:
1、EDA使用分布式计算的方法,请参考【对应官方工具的user guide】,请留意,仅有部分命令支持分布式计算
2、EDA分布式计算,是否必需与调度器结合,答案是非必需,具体请参考【对应官方工具的user guide】
3、启用分布式计算前,请挂载EDA工具及用户案例至各主机上,并且挂载路径需一致

c)EDA常见的调度器有lsf、openlava等,超算常见的调度器有slurm等:
1、是否可以使用slurm提交EDA任务?答案是可以,用户可直接通过slurm命令提交EDA作业,但有一类情况需要特殊处理,即,EDA命令行或GUI界面支持的或可选的调度器只有lsf、openlava时,需要编写一个wrapper,将lsf、openlava翻译成slurm提交任务

以上,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a)调度器主要是做【资源调度与管理】:
1、尽可能将任务提交到空闲的服务器上运行,提高服务器资源利用 ...

没有那么复杂,就一套环境,你装上去就行了。

作业的时候在GUI 选择 队列,配合上命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那么复杂,就一套环境,你装上去就行了。

作业的时候在GUI 选择 队列,配合上命令就行了。

那些是我新接触时的小白感悟

网友(2024-03-08):
有钱上lsf,没钱用sungrid